运动控制卡,脉冲和模拟量

楼主(2020-04-11):
运动控制卡的控制方式怎么选?脉冲控制和模拟量控制有啥区别

网友A:
脉冲控制就是4线,两根是差分脉冲,两根是差分方向(也有单端的,就是3根线)。

模拟量就是2线,差分模拟量(也有单端的,也还是2根线)。

个人觉得脉冲简单,抗干扰相对强一些。模拟量精确,抗干扰差一些。

一般精度和动态性能要求不高的系统走脉冲方向,精度和动态性能要求高的走模拟量,不要动态性能只要定位精度或者单纯是轴数太多不想每轴独立接线就走总线。

网友B:
可以看下翠欧得运动控制卡,非常专业得!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6/

网友C:
原则上事看您的应用需求来选。

脉冲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模拟量可以用来控制伺服电机、变频电机。

也有变频器可以收脉冲信号,但是还没有听说有步进驱动器可以收模拟量信号。

脉冲与模拟量都可以用来控制伺服电机,从应用效果来说,如果以100分为最理想状态,用脉冲控制可以很容易达到60分,最高到80分。模拟量控制有机会到95分,但是很多人做不到5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