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运动控制卡啊???

楼主(2020-04-12):
控制6个伺服电机,半闭环控制。另外还有4个电动缸

请大佬帮帮忙啊

网友A:
首先你选择哪个品牌啊,然后看品牌的运动控制卡带几个轴,io够不够用,电动缸是用什么控制?通讯吗

网友B:
你可以看下翠欧的控制卡,不错的!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0/

网友C:
推荐固高控制器,直接把要求发给厂家,厂家就帮你搞定了,

固高的编程就是有点反人类了,其他还行吧

网友D:
主要看你的PLC支持什么通讯系统,哪款的PLC

网友E:
个人觉得选控制卡要注意以下几点:

1,控制方式:控制卡是通过什么方式将运动指令发送到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模拟量?还是总线?总线的话还分哪种总线,模拟量的话还分是多少位模拟量的。

2,轴数:6个伺服4个电缸,电缸如果也自带电机的话需要10轴,轴数要够。

3,反馈接口:如果不走总线的话,需不需要电机位置回控制器?还是所有闭环仅在驱动器端完成,控制器向驱动器发送指令是一个开环过程?

4,IO数:需不需要控制器控制个灯啊蜂鸣器啊或者激光头啊啥的?

剩下的都是一些手册上写的参数了,大部分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就不误导了。不过有一个参数:伺服环更新频率(或者叫指令更新频率),这个参数以kHz为单位,越高越好(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自然~~~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的PLC支持什么通讯系统,哪款的PLC

不是用PLC控制  上位机

网友G(2021-02-24):
努力赚积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1-11-23):
国产自主运动控制技术,恒凯运动控制卡,多轴无时间差同步启停,最大脉冲9.8MPPS,尽在企业淘宝店铺:恒凯电子科技/广东云脉冲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