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做过多电机顺启逆停的大神

楼主(2020-04-12):
问一下做过电机顺启逆停的plc大神

多电机用PLC控制,顺启逆停网上很多资料

 但是如果要检修, 每台本地独立控制,,怎么做,, ,

 走PLC内部   还算走PLC外部      plc怎么监控

单位那套集散控制系统   不然碰,,,  无聊自己琢磨下PLC      PLC可以做到吗          、

可以用PLC代替dsc应急吗?   皮带跑偏,物料堆积,急停, 电流监测    哪些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这个用不着DCS,如果是模拟量信号很多,主要用于仪表过程控制,可以考虑DCS,但是你这个就要PLC就可以,电流监测直接模拟量输入控制即可。

网友B:
检修切换到手动,在现场安装按钮,点动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修切换到手动,在现场安装按钮,点动控制就行了。

手动是在PLC内部写程序, 还是在继电器的旁边,接触器的上方增加一个旁路??

  单位有三部皮带要独立做一套连锁启动,厂家迟迟不到,,

如果自己做,PLC可以从网上下载     但是独立启动  检修怎么弄,,,我们全是维修电工,, 也没个工程师,,

大哥  给个简单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检修切换到手动,在现场安装按...

PLC输出可以通过继电器或者直接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检修切换到手动,在现场安装按...

在原自控线路加个开关,切断自动转到手动,手动回路用按钮控制,不行吗?不是很容易做嘛。

网友D:
检修时要手动吧

网友E(2020-05-18):
一楼的回答不错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这个用不着DCS,如果是模拟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