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变频调速

楼主(2020-04-12):
通过西门子S7-200   PLC  和  西门子变频器G120 控制电机转动,从而达到电机的正反转,加减速以及快速制动等,其中plc和变频器通过  开关量  控制。

我知道这个很简单,但是我真就是个小白,很想求一份相同的案列来学习的。

但是很难找到,所以大佬们能否给我指点迷津呢,我想知道我现在应该从哪起手去做。先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功能,为什么要配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功能,为什么要陪PLC?

估计是老师想让我们更熟悉一点编程吧

网友B:
通过变频器IO,对应IO设置好参数,通过PLC即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变频器IO,对应IO设置好参数,通过PLC即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变频器IO,对应IO设置好参数,通过PLC即可控制

这是我自己写的    q0.1和q0.2接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接口   这个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通过变频器IO,对应I...

程序没有问题,主要看你的变频器怎么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通过变频器IO,对应I...

单纯去看程序没有意义,主要还有接线,及变频器参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

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

网友D:
不如学习一下通讯 如何让变频器读取各个是数值更有意思,开关量控制没有啥可学习,有的变频器自带简易的PLC功能,何必你,掌握一种变频器功能,其他的品牌就是差不多,都是那个意思摆了

网友E(2020-05-18):
这个不是挺简单的 需要注意的细节地方比较多。我做过,不是一句两句能描述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