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24伏电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4-12):
今天遇到接24伏电源时,遇到电压被拉低的问题,希望各位老师可以讲一下原理。

我将设备模块上的每一个24伏输出点分别接到线圈是24伏的接触器线圈上,一共12个接触器。

将0伏接到另一个开关电源的0伏接线端上。

当我控制设备模块一个点输出使接触器单独工做时,接触器线圈吸合正常。

控制设备使模块6个点输出使6个接触器线圈同时得电吸合也正常工做。

同时7个点输出,接触器线圈不吸合。测量线圈电压低于10伏。

再次由一个点输出,两个点输出,依次增加输出点,测量每一次增加,24伏电压都往下降,直到10伏以下。

后来把24伏线圈的0伏,改接到模块的公用0伏上,问题解决。

这对各位老师来说是简单的知识,可我没学过,不了解,所以希望可以从理论上去了解为什么。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可以看出主要问题是电压降,电压降到哪了,用万用表就能查出来。

24V接触器,电流较大,多台同时工作,电流更大,如果导线截面小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B:
根据电路的欧姆定律,如果电路有电阻串联,当所带的功率越大所带的电器两端电压就会越低,这就是串联电路电压比例分配原则。根据是串联电路欧姆定律。说明你将接触器一端接到另一个开关电源上说明你连接开关电源0V端与公共0V端有电阻所以会产生多挂一个接触器接触器两端电压就会往下降低,当你挂上第七个时,电压降低到了10V接触器线圈欠压就无法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可以看出主要问题是电压降,电压降到哪...

是这样,之前把模块出来的24伏接到接触器的线圈,把0伏接到了开关电源上,就有这个问题。然后把0伏接回到模块的0伏上,这个问题接没有了,我想问的是从原理上怎么来理解,我想学习为什么把0伏从开关电源移回到模块上就好了,是什么原因。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可以看出主...

不知道你说的模块是什么。既然接到模块上正常为什么要接到开关电源的0V,是同一个电源吗?模块的0V与开关电源的0V是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