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变频器报警

楼主(2020-04-13):
现场调试一台880变频器,调试过程中经常报D105故障代码,查手册并不存在此代码,有没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或者有880变频器完整的故障代码共享一下。

网友A:
找一份说明书,一般里面都有涉及到的故障代码及解决办法

网友B:
image.png看看这个吧

网友C:
上海仰光电子专业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变频器维修shygdz。com

网友D(2021-01-14):
应该是没有找到对应的软件手册。D105在提升固件手册当中有清晰的描述,问题出在速度反馈上:

The drive trips on a fault (D105) if the drive is running, and

• the motor is running in a steady stat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tor

actual speed (01.01) and the ramped and shaped speed reference (23.02) is

greater than the steady state deviation level for longer than a delay (74.04)

or

• the motor is accelerating or decelerating,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tor

actual speed (01.01) and the ramped and shaped speed reference (23.02) is

greater than the ramping state deviation level for longer than a delay (74.04).

在以下情况下,变频器会由于故障而跳闸 (D105):变频器正在运行;

• 电机在稳定状态下运行时,电机实际速度 (01.01) 与斜坡和曲线速度给定值

(23.02) 之间的差距大于稳定状态偏差水平的时间超过延时 (74.04)

• 电机加速或减速时,电机实际速度 (01.01) 与斜坡和曲线速度给定值 (23.02) 之间

的差距大于斜坡状态偏差水平的时间超过延时 (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