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谢谢

楼主(2020-04-13):
求助把程序里的开关量浮球改成模拟量浮球

网友A:
这玩意太简单了,加一点程序,源程序里面基本不用变都

网友B:
这个不难啊,就采集模拟量输入,然后通过比较代替原来的开关量浮球

网友C:
改起来不难的,但是楼主你说的很泛,具体品牌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