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个组态王同时与一台S7-200smart通讯?

楼主(2020-04-13):
客户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台电脑上的组态王可以与西门子S7-200smart plc通讯,而2台电脑上的组态王就不能同时对一个西门子S7-200smart plc通讯。

咨询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

经我们测试,如果通过们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用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最多可以和4台组态王通讯(连4台的话再加一个的工业交换机即可)

如果您遇到上述问题,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即可轻松解决,而且使用简单,不需要改动PLC任何数据。

网友A:
用Modbus TCP不能实现?

PLC做Modbus TCP Server

两台电脑做Modbus TCP Client

楼主:
200smart PLC支持多台上位机通过modbusTCP Client访问吗?如果支持,理论上应该也行

网友B(2020-06-17):
我也试了不行,这个交换机是300协议做的,如何实现?我还专门为此买了台交换机。没卵用

网友B:
一台组态王通过此交换机,不用做任何设置可以通信,另一台组态王,无论如何设置,都通信不了。打电话为德嘉,德嘉说上位机必须是300PLC TCP协议。操蛋了,300协议与smart200都不搭杠,如何通信

网友B:
身为德嘉的官方号,不要误导别人。如果真的可以,请贴出来具体的设置方法。不要虚假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