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编程主程序调用FUN没有输入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FUN函数没有标签,只是读取某个寄存器,做下计算,然后返回值

主程序调用的时候,没有输入标签,报错

FUN定义里随便加一个标签,调用时带上参数,就没问题。。

FB/FUN名称FUN

FUN:=1+2+3;

主程序

VAR_2:=FUN;

编译报错,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

1 Error POU_01 编译程序 使用了未定义的标签'FUN'。 C1028

调用函数这里应该怎么写?

网友A:
VAR_2:=FUN后边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_2:=FUN后边少一个;

不好意思,上面是手打的,实际程序里有;

网友B:
你这写的是啥玩意? 赋值么?  VAR_2:=FUN;

要把FB往主程序里拖,应该是这个语法结构 :  FUN_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的是啥玩意? 赋值么?  VAR_2:=FU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nguiyao  你这写的是啥玩意...

你用错了,正确的写法:

FUN_1(sum_1);  如果你的FUN没有EN/ENO控制的话。

FUN_1(EN,sum_1); FUN拥有EN/ENO选项

HAVE FUN!

网友D:
好东西,赞,太棒了,楼主好人

网友E(2020-05-15):
FUN_1是FB块名称,不能进行赋值操作的,可以在里面定义变量

如a :=3

然后主程序调用sum=fun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