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FC功能做定时时间可变的定时器

楼主(2020-04-13):
刚学习PLC300  做一个4电机顺序启停的案例,每台电机启停之间延时时间不一样,常规做法需要用较多定时器。

所以我想在FC里面做一个电机启动的功能,由外部传送定时时间给定时器。但总是又问题,望大佬指点

FC程序:

OB1;

仿真只有    q0.1动作

网友A:
你这不仅仅是刚学300,看这写法,你西门子基础知识都没具备啊,建议先学学基本知识,尤其是多重背景方面

网友B:
建议先从基础开始,不要一开始就尝试FB,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仅仅是刚学300,看这写法,你西门子基础知识都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这不仅仅是刚学300...

那请问问题在哪儿呢?  或者正确写法是怎样的

网友C:
虽然你指定的外部的计时器名是不同的,但对于该FC块而言,其实还是冲突的,大致上就是这么个原因会导致前一次引用没有输出。你可以验证下,再建一个同样内容的FC块分别调用,再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你指定的外部的计时器名是不同的,但对于该FC块而言...

因为L10.0导致冲突了,对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