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万用表在变频器维修时对GTR晶体管维修更换

楼主(2020-04-13):
变频器维修内部的大功率晶体管GTR的简易测量及更换,在没有GTR测试设备的条件下,可用万用表简易判断,检查步骤如下。

1)切断输入电压,确保充电指标灯不亮,再拆除端子上的R、S、T、U、V、W接线。

2)拆除控制电路板上的连接件,把电路板连同附件板一起从设备上拆下。

3)如果模块是并联使用的,拔出模块B2、E2和B2x、E2x中的并联端子,然后测试每个模块。模块的原理图和端子平面图如上图所示。

4)把万用表置为1Ω或10Ω档,正常接线如图所示。不通时电阻为无穷大,导通时电阻值为几欧至几十欧。用这种变频器维修方法可以初步判断选用的GTR是否可用。

如果在变频器维修检查中发现GIR晶体管已损坏,可按下列步骤更换GTR模块。

①拆除损坏模块上的主电路接线。

②拔出损坏模块上的基极控制信号线。

③把固定模块的螺丝拧下,取出损坏模块。

④首先选择与被换的GITR参数相同的器件,测量合格后,在该GTR的底部涂少量导热硅胶,涂抹均匀,将底部覆盖即可。

⑤将变频器地板座清理干净,把已涂过硅胶的GTR放在更换的位置上,拧紧固定螺丝(拧4个螺丝钉),用力要均衡。

⑥将基极信号引线脚插在GTR的基极上。

⑦恢复控制电路和主电路接线。

⑧连完线后,用万用表测P-N端子及每个输出线之间的电阻,确认无短路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