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系列铸铁减速机这样安装更方便!

楼主(2020-04-14):
一、WP系列铸铁减速机安装注意事项

1.减速机必须安装在平整坚固的底座上,底脚螺栓必须坚固、防震。

2.原动机--减速机--工作机的各联接轴伸,安装后必须互相准确对准轴线。

3.减速机输入端及输出端轴伸外径公差尺寸均按h6制作,与之相配的联轴器、皮带轮、链轮等传动件内孔须按合适的公差尺寸配制,避免装配过紧损坏轴承,装配过松影响正常动力传递。

4.链轮、齿轮等传动件装上轴伸时,应尽量靠近轴承,以减少轴伸弯曲应力。

5.WPD减速机装配电机时,应在蜗杆头部内孔孔壁及键槽处涂抹黄油,避免装配过紧,防止轴孔日久生锈。

6.订购使用各类WPD减速机时,若电机重量偏大,应设支撑装置。

二、WP系列铸铁减速机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注意检查减速机型式结构、中心距规格、传动比、输入轴连接方式、输出轴结构、输入轴输出轴轴指向和回转方向等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2.按照样本上"润滑油的选择使用"中所规定的要求,注入合适的品种牌号润滑油。加油后,旋紧顶部的通气帽,拔掉通气帽上之小锥塞,减速机方可开始运转。必须选用合适牌号的润滑油,必须控制适宜加油量,必须按规定要求及时按油,尤其要重视首次使用100小时后的更换新油。

3.使用过程中发生不正常情况时,应及时停机检查,可参照"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处理。(减速机的油温最高允许达到95°C,在此温度界限下,只要油温不再上升,可以放心使用)。

三、铸铁蜗轮蜗杆减速机油品润滑

1.蜗轮蜗杆减速机使用前应注入N220-N320(环境温度-30°C-40°C)或N320-N460(环境温度25°C-65°C)润滑油至油标中心点之上,并取掉通气帽上之小锥塞。首次使用100小时后,洗净内部换上新油,以后每2500小时换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