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DV-2R8A11A

楼主(2020-04-14):
现在要用到伺服马达:SGMJV-04ADE6S(400W 增量型(MECHATROLINK-Ⅱ))
控制器:SGDV-2R8A11B002000

求教CN1 I/O口一般接什么信号出来?

输入 :报警信号/伺服Ready信号/定位完成信号

输出:报警复位/伺服ON

还要接其它信号吗?

网友A:
通讯的伺服,一般接限位和原点就可以了,视情况接个急停就够了。其他全部靠PLC或者运动控制器读写就好了。

网友B:
看你的控制伺服是通信信号,左右极限位,和急停信号

还是走的硬接线,硬接线急停,使能,脉冲控制,伺服报警信号,报警复位信号,左右极限位和,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