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变频器频率不同步求解

楼主(2020-04-14):
2台三菱变频器通过PLC,触摸屏以网络模式控制一段输送的前后两个输送电机。正常情况下只要启动两台电机就会同时同步以37HZ运行,今天却是一个37HZ,一个10HZ,以前偶尔也遇到过一般断电重启就好了,但今天断电重启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神吗,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台变频器的频率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通信?模拟量?如果是通信,看看你设置参数,如果是模拟量,那就要看看是否是有干扰源存在了。

谢谢答复,信号是通过RS485通信给定的。已经解决了,发现有根通信线端子有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A:
你2台变频器的频率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通信?模拟量?如果是通信,看看你设置参数,如果是模拟量,那就要看看是否是有干扰源存在了。

网友B: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2台变频器的频率信号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