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CAD软件中有哪些执行CAD命令的方式?

楼主(2020-04-14):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通过使用各种CAD命令来执行操作,执行CAD命令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下拉菜单、工具栏按钮。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CAD制图初学入门之执行CAD命令的方式吧!

CAD软件不仅提供了快捷命令也提供了一些快捷键,例如通用的CAD快捷键有CTRL+S(保存)CTRL+0(打开)CTRL+N(新建)CTRL+C(复制)CTRL+X(剪切)CTRL+V(粘贴)CTRL+Z(撤销)等等,CAD中还充分利用了F1~F12的所有功能键,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键来打开栅格、捕捉、正交等绘图辅助工具。

WORDPS等软件不一样的地方的是,浩辰CAD还提供了看似原始,但操作效率很高的操作方式:输入命令名。在浩辰CAD的命令行中可以输入命令名,然后回车或按空格键就可以执行命令,在命令行还可以设置命令相关参数。完整的额命令都比较长,为了提高效率,还可以输入命令的别名。命令的别名类似于快捷键,通过文件*cad.pgp来定义,浩辰CAD的别名文件是gcad.pgp。在别名文件中,可以将最常用的命令设置为一个字母,例如将直线Line命令设置为L、将移动Move命令设置为M、偏移Offset命令设置为O等等,相对常用的命令设置为2个字母或3个字母。浩辰CAD提供默认的别名,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来定义别名,例如默认的画圆CIRCLE命令别名是C,而复制COPY的别名是CO,加入我们复制用得比画圆多,就可以将复制的别名改成C,将画圆的别名改成CI。修改别名总的原则就是:尽量减少输入命令名的时间。

CAD最有效的操作方式是左手控制键盘来输入命令、选项,右手操作鼠标在图面上进行定位。因此有的设计师会将命令别名都定义成左手易于操作的按键,进一步提高操作效率。

总结一下,CAD执行命令的主要方式有下面三种:

下拉菜单;图标按钮;输入命令或命令的别名。

CAD为了提高操作效率,还设置了其他一些输入方式,例如:

右键菜单。根据当前是否选择对象以及选择对象的类似,右键菜单中会显示不同的命令,对于习惯使用鼠标的设计人员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利用右键菜单也可以调用刚执行的和最近执行的其他命令,同时还可以调用一些常用命令和与选定对象相关的一些命令。

在一些对话框中可以利用右键菜单来设置选项,例如图层管理器、多行文字编辑器等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按回车键确认。在浩辰CAD中回车通常会重复上次命令,例如我画完一个圆后,想再画一个圆,只需回车或按一下空格键就可以重复上次命令。如果关闭了右键菜单,鼠标右键就等同于回车,也有相同的功效。

双击。在浩辰CAD中定义了针对一些特殊对象的双击动作,在双击这些对象时会自动执行一些命令,例如双击普通对象,如圆、直线等会弹出属性框;双击单行文字,会自动调用文字编辑功能;双击多行文字,会自动启动多行文字编辑器;双击多线,会自动执行多线编辑;双击普通图块,旧版会执行参照编辑(refedit),新版会执行块编辑(bedit);双击属性块,会自动弹出增强属性编辑器;双击OLE对象,会自动启动相关软件并打开OLE对象,等等。这些双击动作是CAD为了提高操作效率专门定义的,双击这些对象时我们可以看看命令行执行的命令。双击动作也可以自己修改,CAD高版本的CUI(自定义界面)对话框中就可以定义双击动作。

上、下方向键。如果我们想调用之前使用过的命令,此命令比较长,再输入比较麻烦,可以利用键盘的上下方向键找到之前执行的这个命令,然后按回车或空格再次执行此命令。

CAD的高版本中,在输入命令时会显示建议列表,会显示以输入字母开头的所有命令、变量等,我们可以直接在列表中选取,对于一些复杂难记又不常用的命令和变量,建立列表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这种功能是国产CAD现在动态输入中添加的。浩辰CAD2008版就加入了命令建议列表功能,如下图所示:

对于很多CAD制图初学入门者来说,各种CAD命令和CAD快捷键会让大家眼花缭乱,其实浩辰CAD软件中的各种功能是有一个系统的,只要把这些操作系统化就比较好理解了,对于CAD命令的多种执行方式,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