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缸的使用

楼主(2020-04-14):
请问电动缸为什么一定要用限位开关?

选择限位开关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一般电动缸里面是丝杠,装限位开关防止缸里的活动部件撞到东西。限位开关的话之前没独立选过,都是买谁家的顺带样本后边就把限位选了,如果选的话也就是安装方式能配合起来吧,毕竟它就是个开关

网友B:
我们公司做压装设备的,上面使用的电缸是从上海会通买的,说明书里有讲到每套电动缸都要装限位开关。限位开关配合控制器,起到超程保护的作用,避免电动缸、设备和人超程而受损受伤,我觉得非常对。选择限位开关,欧系日系是有区别的,要根据控制器的电气接口电路来选择,

网友C:
上海会通得电缸还是可以值得推荐得!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