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如何进行BASE偏移,坐标变换?

楼主(2020-04-14):
求助!!!大神!!!KUKA机器人使用base偏移,例如:base_data[1]=base_data[1]:base_data[2],其中“:”是代表什么意思?具体作用是什么?如何进行向量运算的?

网友A:
在 KRL 中通过冒号“:” 表示几何运算符。用几何运算符可以以几何方式相加位置。几何相加也被称之为“Frame 运算”。

网友B(2020-05-22):
那这个是相加还是相减

楼主(2020-06-29):
在 KRL 中通过冒号“:” 表示几何运算符。用几何运算符可以以几何方式相加位置。几何相加也被称之为“Frame 运算”。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是相加还是相减

网友C:
矢量运算,不存在加减

网友D:
几何运算符,是先将数据转化在同一坐标系下,再进行数据运算相加,再看结果变量声明的类型要不要再转化回来,写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