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防潮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0-04-14):
电力设备运行环境普遍存在潮湿、积水等问题,这种恶劣的电气运行环境,对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及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极为不利。电气柜长期工作于潮湿环境中,柜内空气相对密闭,一旦潮气进入后不能及时排出,极易在柜内和电子元器件表面产生凝露现象,该现象会导致几个问题:

1)造成短路和短路事故;

2)电子元件锈蚀从而导致线路接触不良;

3)导致仪表失灵,表显不准等问题。

电气柜凝露的主要原因是雨季雨水流进电缆沟,电缆沟内的潮湿空气进入柜内形成凝露现象。怎样才能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使电气运行环境达到最佳状态,降低电力系统运行隐患呢?

一、改善配电室环境

1、配电室内严禁堆放杂物,做到室内设备无积灰、油泥、地面无积尘、无积水,环境清洁整齐。

2、配电室内照明足够良好、通风设备良好。

3、配电室室内环境温度不应超过40℃,相对湿度应小于80%。

4、配电室内排水通畅,屋面、地下无渗水漏水现象,防鼠等防小动物设施完善。

5、配电室做防水隔层处理。

二、安装除湿设备

1、除湿机。由风扇将潮湿空气抽入机内,通过热交换器,此时空气中的水分冷凝成水珠,变成干燥的空气排出机外,如此循环使室内湿度降低。

2、空调抽湿设备。抽湿就是利用空调的低温冷凝作用,用空调改装一下,冷凝器和蒸发器可以分开放在同间屋子里,蒸发器做好集水防止二次蒸发,集水容器弄个小水位开关,控制个小水泵,积到一定程度就抽出排放,如果下水方便的话,直接连接到下水管道就可以了。

3、配电柜内安装凝露裝置。装入凝露装置后,温湿度传感器会根据配电柜内部的温、湿度,进行检测,当检测温、湿度越过定值时,会启动加热回路,让加热板工作,以防止凝露。

4、用驱潮剂,在柜体内悬挂硅胶袋,或者是其他的吸水材料,然而其吸水效果有限,且吸收的水分很难排出,所以效果往往并不眀显,反而增加维护工作量。

5、安装智能凝露控制器。目前各大变电站比较有效的防潮办法是安装凝露控制器,该装置通过局部制造凝露条件使柜内潮湿空气凝结成水并直接排出柜外,逐渐减少柜内的湿度,从根本上解决电气柜内部湿度,抑制凝露现象的产生。能够有效地降低柜内环境气体的湿度,以避免电子元器件表面结露,并且通过导流管排出柜外,降低绝缘器件的高压击穿风险,提高器件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