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炉燃烧控制与常见问题

楼主(2020-04-14):
  焚烧炉燃烧控制与常见问题

  1推料器故障

  如果喷射器发生故障,将影响焚烧炉的具体运行。一般来说,喷射器故障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喷射器同步故障,另一种是喷射器异常动作,第三种是喷射器机械故障。由于推料器左右两侧位移速度不同,推料时间不准确,配合不默契,同步电机磨损,比例方向阀卡住,比例放大器故障,影响推料器动作误差,主要原因是导向轮脱落,整个推料板移位。此外,如果垃圾太湿,阻力太大,会影响推料器的正常运行。

  2炉排故障

  排气故障也是影响焚烧炉正常运行的关键,其故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排气容易向前移动而不容易向后移动,这是由厚材料或限位开关的问题造成的。二是出料炉动作失败,因为比例方向阀卡住。第三个原因是出料炉不能运行是液压系统的故障。

  3垃圾给料问题

  垃圾投放时间不准确,松散垃圾处理不当,垃圾被反复抓取和投放,停留时间缩短,导致炉内垃圾过多。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干燥段的焚烧工作,延迟了垃圾着火的时间,导致炉温不稳定,炉内物料频繁切断。原因是旅途中垃圾堆积和被挤压。斜道被堵塞,桥梁建成。它影响到对炉温的正确控制,并且在加料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炉内物料破碎的问题和推杆卡住的情况。

  4液压系统主泵失压问题

  发现垃圾焚烧炉炉排运行中液压系统的主泵压力过高。这次失败有很多原因。最后,总结为四个因素。一是主泵磨损严重,导致主变压器可变机构失效,影响焚烧炉整体运行。二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安全溢流阀卡死,操作不顺畅。三是继电器故障,主泵压力损失,四是加载过程中电磁换向绳卡死现象。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明显,但它们与焚烧炉的运行密切相关。垃圾焚烧炉http://www.ahlxhjg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