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组定义GROUP轴顺序后运动程序没办法控制对应轴

楼主(2020-04-14):
上面那张是原来的程序,完全没有问题。下面这个是我更改后的程序,由于WY是虚拟轴我想放到最后

线路编号和轴编号我都没有更改,按手册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更改后梯形图手动是没问题  用

运动程序走INIT就不行 WY轴会去控制SL轴 SL轴好像控制的是WY轴 不知道什么问题  求大神指教!感谢!

楼主:
……已经解决,我运动程序是之前写好的,组定义是后面修改的,应该是写运动程序轴移动的时候已经调取了序号,更改组定义后运动程序不会去刷新,把运动指令后面的轴删掉再重新写一次就好了。

网友A:
检查程序,尤其是自动的程序,楼主只是截图,我们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