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判断20个开关输入信号的先后顺序

楼主(2020-04-14):
信捷PLC如何判断20个开关输入信号的先后顺序。。。并且按顺序存储起来。。。

网友A(2020-06-06):
外部的开关量信是对应接入的X点,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方式来保存,如果是手动按保存键来存储的话,在编程中可将20个X输入点组成字〈DX0〉,并将字DX0的状态赋值于如D4000中、〈DMOV DX0  D4000〉保存起来,如需要按顺序储存、可用偏移量来指定储存位置,〈DMOV  DX0  D4000[D0]〉,当D0为0时〈第1次〉存于D4000,D0[为2时〈第2次〉存于D4002,这样存储的开关量还能用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