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使能电压

楼主(2020-04-15):
刘工,您好,我的DMC-2143接ICM-20100接口卡,在运行命令使能和判断电机的时候,电压在5V和0V之间切换,但我的松下伺服需要24V电压才能关断,如何外部加电压来控制使能信号呀。

网友A:
刚看了一下ICM-20100的手册,只要把上面的电阻排RP1拆掉,就可以了。

ICM-20100上使用7407做使能信号的输出驱动,这个芯片本身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最高可以外接30v电压,现在是靠电阻排RP1连接到5V。把电阻排拆了,外接24V,带动驱动器使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如果不想改驱动器参数的话,买一片7406把7407换掉更方便。

楼主:
刘工,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您给了两个方案,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1、把RP1拆除,外接24伏直流电源,这个电源正极负极应该怎么接呢,应该是正极直接接到电阻排管脚靠近7407的位置吗?电阻排应该有6个管脚,还是不知道怎么接呀?电源负极跟2143的供电电源负极接一起就可以吗?

2、如果更换为7406,是TI的SN7406N  DIP-14封装这颗就可以吗?更换为7406以后,其他不用改动,使能信号就能输出24伏和0伏了吗?

多谢您了,实在是要动电路,有点悚呀

网友A:
1、24v电源正端接到驱动器的COM+,负端接到控制器的电源GND上

2、换芯片是可选操作,前面的则是必选操作。

不一定是非要是TI的,随便什么厂家的7406N都可以。封装当然是要DIP14的,否则您也不好换上去。

不想动电路,就把icm-20100换成icm-20105。前面省了钱,后面自然要费点事。

楼主:
刘工,总结下来,1、是把RP1拆除,24v电源正端接到驱动器的COM+,负端接到控制器的电源GND上,此时,可以使galil的使能信号提升到24v;

2、是把7407更换为7406,24v的电源接法还是将正端接到驱动器的COM+上,负端接到控制器的电源GND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工,总结下来,1、是把RP1拆除,24v电源正端接到...

半个多月了,我还以为这事过去了。

2、是的。换不换芯片,不是一个电气问题,与其它所有电气动作无关。

如果不换芯片,伺服的使能动作会与控制器的指令逻辑相反,要修改驱动器上的参数保证两边一致。而这种相反逻辑下的一致,相对于驱动器上原版的工作逻辑设置,安全性上差一些。

楼主:
刘工,我看了一下,美国人设计的板子基本上都是上面讨论的那样,7407换成7406,就解决问题了,你们公司设计的GICM-1900IT-B接口卡有4个7407,哪个跟使能有关系呀?U1-U4,电阻排RP1也找不到了。这个使能目前运行SH命令后,四个灯都亮了,但是使能接口AMPENX的电压还是高电平,与接口卡上的外接电源一致,但运行MO后,虽然四个灯都灭了,但AMPENX-AMPENW的电压仍没有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我的伺服只接了COM+,COM-,Servo-ON,三根线,COM+,COM-与GICM-1900IT-B接口卡的供电电源是同一电源,都接了电源+12V和COM公共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工,我看了一下,美国人设计的板子基本上都是上面讨论的...

1、所有的7407都与使能信号无关,使能信号室由光耦PC817输出的。

2、使能的接线与使用ICM-20105时类似:用一个DC24V电源,正端接在驱动器的COM+上,负端接在ICM的-COM2上。

3、如果信号的逻辑状态反了,不须要换芯片,也不须要改驱动器参数,可以变更ICM上的跳线设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刘工,我看了一下,...

刘工,您上面提的这个DC24V的电源与1900IT-B的上电源是同一个电源的话,也就是说1900IT-B的GND与-COM2直接连接起来了,驱动器COM+接+Vin,那驱动器的COM-需要接线吗?是不是也是直接与GND连接起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hiany...

1、在GICM-1900IT上,GND、COM、-COM1、-COM2都是不相干的接点,彼此并不相连。而且使能信号也与GND完全无关的(光电隔离了)

2、对于使能信号来说,驱动器上的COM-不是必须连接的,可以悬空,也可以接在24V电源的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