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ORKS2FB问题

楼主(2020-04-15):
最近项目用了q系列PLC和QD77MS定位模块,编程软件使用有个小问题,自己想做个定位的FB块,但是发现FB块的功能输入直接用智能模块的缓存地址,编译报错,请教下大佬们,怎么将缓存地址做到fb功能输入1586914189(1).jpg

网友A:
你输入的u0/g28500系统默认是字,但是你变量的类型又选的双字类型,所以报错,可以在程序里,直接赋值给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