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新型号和老型号的关系

楼主(2020-04-15):
6ES7315-2AH14-0AB0和6ES7315-2AG10-0AB0 这两个型号 可以通用 吗

网友A:
最大差别就是:
6es7315-2ah14-0ab0:
cpu315-2pn/dp集成mpi、dp和profinet(也是tcp/ip)通讯接口。也支持相应mpi、dp和profinet通讯协议。
6es7315-2ag10-0ab0:
cpu315-2dp只集成了mpi和dp接口。也只支持mpi和dp通讯协议。不支持profinet通讯协议。只有加cp343模块才支持profinet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