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在使用中的注意点

楼主(2020-04-1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常规压力变送器的结构以及作用。压力变送器主要是由压力传感器、测量转换电路和过程连接部件三个部分组成的。它的作用是能将压力传感器感受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
下面我们来分析具体的压力变送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首先检查压力变送器周围有无信号干扰,如果有,尽量排除,或尽可能让传感器屏蔽线与金属外壳相连,增强抗干扰能力。
2、要定期清洗安装孔,保证安装孔的清洁.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3、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4、压力变送器上不能使用高于36V的电压,容易导致损坏。
5、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而且缓冲管需要注入适量水,防止过热蒸汽与变送器接触。而且缓冲散热管不能漏气。
6.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网友A: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