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程序怎么上传

楼主(2020-04-15):
维控触摸屏编程程序上传成功了怎么打不开,要怎么上传求解

网友A:
上传成功是什么标志?或许工程师设置上传保护,上传上来其实什么也没有

网友B:
微信截图_20200416092827.png你上载时候,输入密码了,如果没有输入,那句证明没有上载成功

网友C:
楼上这个是威纶通吧! 不是维控吧!

网友D(2021-07-26):
维控也是一样的在系统设置下面有个反编译,可能工程师会设置密码你要先知道密码之后才能反编译,反编译完成后就可以打开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