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如何读写参数到台达B3L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04-16):
本人买了一台三菱FX3S带有485通讯口的PLC以及一套台达B3L驱动器电机,想通过485对PLC进行读写,查了三菱手册,RS指令可以进行数据的读写,但是有的没搞懂,比如我想对伺服的转数P1-009(地址0112H)和扭矩P1-012(地址0118H)进行设置,RS指令是S(发送首地址),m(传送笔数),D(接收首地址),n(接收笔数),那我这样写可以么,请大神指点一下

RS D100 K8 D200 K8

我把转数数值1000和扭矩20分别提前写入D100和D102里,但是如何把这些参数写入对应的伺服参数地址呢,读取也该如何读取呢,请大神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款伺服支持Modbus RTU协议

你PLC用RS指令

那么就要对Modbus RTU报文熟悉了

网友A:
我记得这款伺服参数都是占用2个寄存器的

那么你要写操作的话,就要用10功能码

那么在8位模式情况下,发送点数为8显然是不对的

网友A:
先熟悉Modbus RTU报文

再考虑编程!

网友A:
P1-09数据大小为32bit,那么如果可以执行写操作,一般也应该使用Modbus的10功能码,那么在PLC的8位模式情况下,发送点数也应该是13个字节、接收字节数为8个,这才符合Modbus RTU协议规范。

网友A:
假设伺服地址设置为1,那么

PLC发送:01 10 01 12 00 02 04 ** ** ** ** ## ##

伺服返回:01 10 01 12 00 02 ## ##

上面的** ** ** **就是你要给寄存器赋的数据、## ##是CRC校验。

网友A:
关于CRC校验,如果使用RS指令,那么一般CRC校验也是要单独编写一个子程序来实现的,这个在我以前发的帖子里有,你可以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2/816210_1.shtml

网友A:
可以在伺服通信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先用一些调试助手或者Modbus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伺服,待伺服测试通过后再行编写PLC程序,如下是常用的一些调试助手,你可以去我以前发布的帖子中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20_1.shtml

网友A:
比如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就可以直接在发送区填写响应的Modbus RTU命令,设置好通信参数,打开串口即可进行发送:

网友A:
比如Modbus TCP/RTU/ASCII调试助手:
在读寄存器里设置好起始地址和个数,联机后即可测试。

网友A:
比如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以太网调试助手二合一:
左侧发送区以16进制方式发送命令即可:

网友A:
这个参数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可写的话,应该是06功能码和10功能码都是可行的,因为它数据位是16bit,但是具体还是要用上升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网友A:
2.png比如使用06功能码,记不清是高位有效还是低位有效,具体可咨询台达客服

PLC发送:01 06 01 18 ** ** ## ##

伺服返回:原样返回

网友A:
2.png使用10功能码:

PLC发送:01 10 01 18 00 01 02 ** ** ## ##

伺服返回:01 10 01 18 00 01 ## ##

网友A:
2.png这个测试方法也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上升调试助手。比如串口调试助手、Modbus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也可以。

网友A:
我这里给你发一个我最近发的有关三菱FX系列PLC无协议RS指令的实例,你可以参考,打开后找里面有关三菱的就可以: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B:
有学习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学习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高手。

有问题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C(2020-05-16):
三菱无协议通讯RS指令就可以

网友D: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