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追剪

楼主(2020-04-16):
A2伺服追剪可以动态改变长度吗?是需要修改参数,还是改变凸轮曲线啊?比如我设定多种切割长度,第一组 1000M   切2根   第二组  1500M  切3根  第三组  2000M  切4根   第四组  3000M  切5根   第5组  4000M   切6根    然后循环

网友A:
可以做,应该在PR里面写循环,主要是改5-84 和凸轮曲线,都得做,可以做一个循环的凸轮曲线,包括你所有的6次追减。

网友B:
台达A2追剪,可以动态修改切长,不必换凸轮曲线

可参考=> A2 追剪(2)-参数设定

*相关参数 P5-84,P5-89,P5-92,透过PLC程序修改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