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端子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端子都有两个连接点,一进一出,EPLAN中选型有一个连接点不是太明白

网友A:
加入你要画一个变频器,使用黑盒功能,那么它的进线和出现你就可以用这种端子了

网友B:
这种我一般用于黑盒端子出线,内部连接线我不知道,我只考虑外部连接线,比如变频器接线,变频器内部接线估计都不知道如何走线,但是外部就可以知道

网友C:
PE排可以用黑盒+多个一个连接点的来表达,PE如果用母线连接点表示的话好像做3D布线时生成不了连接

网友D:
PE排可以用黑盒+多个一个连接点的来表达

引用 网友C:
PE排可以用黑盒+多个一个连接点的来表达,PE如果用母...

网友E:
黑盒的设备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