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和普通的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16):
这款断路器和普通的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右边多出来的模块器什么作用,以前没用过,问问

楼主:
右边的这个图片还有点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边的这个图片还有点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高感性负载和高容性负载?感觉很少用到

网友A:
右边多出来的是漏电电流检测功能   漏电工作电流通常在100mA以下

网友B:
高感性负载和高容性负载?

这个太常见了吧!目前所用的电动机都是感性负载,容性相对来说较少,一般就是电容器,一般都是补偿来使用的

你这个2p的开关基本不会涉及到容性负载,容量太小了!感性负载如手持电动工具等还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和普通2p的开关相比就是多了一个漏电保护检测线圈,就是你画圈圈的部分,主要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的,泄露电流>30mA就会动作跳闸的,非常灵敏!二普通开关动作是需要达到额定的保护定值的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曾经的漏电保护器叫成了剩余电流保护器,为了调价?

网友D:
剩余电流,这个就是中国的杂种专家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剩余电流,这个就是中国的杂种专家干的

哈哈,是之前的漏电保护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剩余电流,这个就是中国的杂种专家干的

网友F:
 乖乖小笨熊 剩余电流,这个就是中国的杂种专家干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G(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都不知道怎么操作,有步骤吗?

网友H(2020-09-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mile-lyc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内容的回复:都不知道怎么操作,有步骤吗?...



image.png这里,然后根据贴切的用户答案分配积分就好了

网友I(2020-10-16):
漏电保护。

网友J(2020-12-15):
不影响使用,最好用先TEMP定义好变量,这样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