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浪涌电压抑制电路

楼主(2020-04-17):
超高浪涌电压抑制电路

实例1

上图是一个可抗击较强雷电浪涌脉冲电压的电原理图,图中:G1G2为气体放电管,主要用于对高压共模浪涌脉冲抑制,对高压差模浪涌脉冲也同样具有抑制能力;VR为压敏电阻,主要用于对高压差模浪涌脉冲抑制。经过G1G2VR抑制后,共模和差模浪涌脉冲的幅度和能量均大幅度降低。

G1G2的击穿电压可选1000Vp~3000VpVR的压敏电压一般取工频电压最大值的1.7倍。

G1G2击穿后会产生后续电流,一定要加保险丝以防后续电流过大使线路短路。

实例2

图中加了一个放电管G3,使平时电路对地的漏电流等于0G3的击穿电压要远小于G1G2的击穿电压,采用G3对漏电隔离后,压敏电阻

实例3

G1是一个三端放电管,它相当于把两个二端放电管安装在一个壳体中,用它可以代替上面两个实例中的G1G2放电管。除了二端、三端放电管之外,放电管还有四端、五端的,各放电管的用途也不完全相同。

实例4

增加了两个压敏电阻,主要目的是为了隔断G1击穿后产生的后续电流,以防后续电流过大使输入电路短路,但由于的最大峰值电流一般只有G1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本实例对超高浪涌电压的抑制能力相对实例3要的抑制能力差很多。

实例直接在PCB板上制作避雷装置

PCB板上直接制作放电避雷装置,可以代替防雷放电管,可以抑制数万伏共模或差模浪涌电压冲击,避雷装置电极之间距离一般要求比较严格,输入电压为AC110V时,电极之间距离可选4.5mm,输入电压为AC220V时,可选6mm;避雷装置的中间电极一定要接到三端电源线与PCB板连接的端口上。

实例6 PCB板气隙放电装置代替放电管

PCB板上直接制作气隙放电装置,正常放电电压为每毫米1000~1500V4.5mm爬电距离的放电电压大约为4500~6800Vp6mm爬电距离的放电电压大约为6000~9000Vp

6、各种防雷器件的连接

避雷器件的安装顺序不能搞错,放电管必须在最前面,其次是浪涌抑制电感和压敏电阻(或放电管),再其次才是半导体TVS闸流管或X类电容及Y类电容。

楼主:
实例1

上图是一个可抗击较强雷电浪涌脉冲电压的电原理图,图中:G1G2为气体放电管,主要用于对高压共模浪涌脉冲抑制,对高压差模浪涌脉冲也同样具有抑制能力;VR为压敏电阻,主要用于对高压差模浪涌脉冲抑制。经过G1G2VR抑制后,共模和差模浪涌脉冲的幅度和能量均大幅度降低。

G1G2的击穿电压可选1000Vp~3000VpVR的压敏电压一般取工频电压最大值的1.7倍。

G1G2击穿后会产生后续电流,一定要加保险丝以防后续电流过大使线路短路。

实例2

图中加了一个放电管G3,使平时电路对地的漏电流等于0G3的击穿电压要远小于G1G2的击穿电压,采用G3对漏电隔离后,压敏电阻

实例3

G1是一个三端放电管,它相当于把两个二端放电管安装在一个壳体中,用它可以代替上面两个实例中的G1G2放电管。除了二端、三端放电管之外,放电管还有四端、五端的,各放电管的用途也不完全相同。

实例4

增加了两个压敏电阻,主要目的是为了隔断G1击穿后产生的后续电流,以防后续电流过大使输入电路短路,但由于的最大峰值电流一般只有G1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本实例对超高浪涌电压的抑制能力相对实例3要的抑制能力差很多。

实例直接在PCB板上制作避雷装置

PCB板上直接制作放电避雷装置,可以代替防雷放电管,可以抑制数万伏共模或差模浪涌电压冲击,避雷装置电极之间距离一般要求比较严格,输入电压为AC110V时,电极之间距离可选4.5mm,输入电压为AC220V时,可选6mm;避雷装置的中间电极一定要接到三端电源线与PCB板连接的端口上。

实例6 PCB板气隙放电装置代替放电管

PCB板上直接制作气隙放电装置,正常放电电压为每毫米1000~1500V4.5mm爬电距离的放电电压大约为4500~6800Vp6mm爬电距离的放电电压大约为6000~9000Vp

6、各种防雷器件的连接

避雷器件的安装顺序不能搞错,放电管必须在最前面,其次是浪涌抑制电感和压敏电阻(或放电管),再其次才是半导体TVS闸流管或X类电容及Y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