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ECHEzi-SERVO闭环步进电机10大优势

楼主(2020-04-17):
Ezi-SERVO创新的闭回路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利用高分辨率编码器每25微秒一次确认并更新马达位置。使用高性能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及软件技术,能让驱动的位置更精确,运动顺畅不抖动。对于视觉检测的应用是最适合不过的选择。
  ◆无需调整PID值、整定时间短
  ◆快速、精准定位,适用于皮带、快速分速盘定位
  ◆依负载智能型调整电流装置
  ◆成功应用在晶圆取放之机械手臂
  ◆实时读取ENCODER做补偿,快速定位不失步

Fastech Ezi-SERVO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是一个创新的步进电机闭环控制系统,利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作为反馈元件采用高性能的DSP25微秒更新当前的位置最适合视觉系统。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低成本,超小体积,低噪音及少振动最合适阶段精确控制,例如:半导体及液晶制造设备,机器人,检测设备。

11台计算机可通过RS - 485通信连接最大16轴。所有的运动参数,可通过网络设置保存在Flash ROM中。提供在Windows 2000/XP系统下的编程运动库(DLL)。

2,“位置表”用于主控制器的数字输入和输出信号的运动控制编程。

你可以通过发送数位表,启动/停止,原点寻找或来自一个PLC的其他数字输入值,直接操作电动机。PLC可监测来自驱动的定位完成信号,原点搜索,移动/停止,伺服准备和其他数字输出信号。驱动程序可最高256个定位点。

3Ezi-SERVO Plus-R是一种创新的闭环步进电机控制器,采用了高分辨率编码器,不断监测当前电机轴的位置。随着编码器反馈功能,每25微秒不断更新当前的位置信息。如果有必要,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以弥补损失的步数。例如,由于负荷突然变化,处于失步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步进电机的缺点。

4,为了全面提高控制性能,调整了伺服系统的增益是最关键的一步。根据负荷变化的来调整参数,这是一项长期,繁琐,麻烦,耗时一个应用领域工程师的的很多的工作精力。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完全采用封闭步进电机控制回路的独特算法,消除这些繁琐的步骤,并给予工程师一个高性能伺服系统的效果。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是非常适合于低刚度负载(例如,皮带和滑轮系统),在大多数伺服系统中常见的问题是,在不同刚性负载的情况下伺服系统不能保持最佳的表现。Fastech Ezi-SERVO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无需繁琐调整即可在全范围内保持最佳伺服效果。

5,与传统的伺服电机驱动相反,Fastech Ezi-SERVO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利用步进电机的独特性能而使电机停止时没有调整问题,在达到理想的目标位置后,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无位置波动。此功能,尤其是在应用过程中非常有用。例如视觉系统中的定位后的振动问题。

6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是一种高精密伺服驱动器,标准的电机使用10000脉冲/转的高分辨率编码器。此外不同于传统的微步驱动器,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基于高性能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执行矢量控制和过滤,实现平稳旋转及最小的震动。

7,类似于传统的步进电机,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具有良好的指令脉冲同步,实现了短暂和快速的定位反应,因此短距离快速动作是Fastech Ezi-SERVO闭环步进伺服系统的独特特点。传统的伺服电机系统,在脉冲输入信号和反馈位置有不少延迟。因为当前的位置不断监测造成的位置调整,其调整需要等待一定时间,称为稳定时间。

8,高精度等分位置命令(最多10000脉冲/转)。

9,与普通步进电机,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在非常宽的速度范围内输出很大的力矩。驱动器可以做到在100%的负载时连续运行,无需担心电机驱动负载的能力,这与传统的微步(细分)驱动器完全不同。韩国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根据电机的转速,采用了独创的电流控制技术以做到高速范围依旧可以输出大力矩。

10,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在高速运行时没有失步问题。得益与当前的位置连续监测能力,韩国Fastech闭环步进伺服系统即使在100%负载条件下也可产生高扭矩。

网友A(2025-02-12):
驱动器反馈给控制器的 信号是哪个电压等级的? 接受控制器信号manual给出了in参数,但是这个out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