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FX5U以太网通讯怎么搞

楼主(2020-04-17):
大神们好!2台FX5U用以太网通讯怎么做?比如我想用1#FX5U去控制操作2#FX5U??最好有例子

网友A:
牛逼 这个机器我感觉牛逼。做好的了整套发布出来吧,。鼓秋

网友B:
三菱专有指令通信不清楚

但是楼主可以考虑用Modbus TCP哦

网友B:
当然也可以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相当串口通信中的无协议通信。

网友B:
Modbus TCP和开放式通信在三菱FX5U相关手册里都有例子介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可以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相当串口通信中的无协议通信。

谢谢 是的,我看到有兄弟用以太网简易CPU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和开放式通信在三菱FX5U相关手册...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Modbus TCP和开放式...

不用客气,有问题随时来论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Modbus TCP和开放式...

这本手册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

谢谢啊!基本明白了,直接用以太网简单通讯就可以了,FX5U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Ach甘树超+工业清洗...

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