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ECHEzi-SERVOEtherCAT工业以太网通讯闭环步进电机9大特性

楼主(2020-04-17):
1. 基于EtherCAT 运动控制

Ezi-SERVO II EtherCAT 是使用EtherCAT 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基于高速

其支持EtherCATCAN(CoE) 上的CAN应用层。CiA 402 驱动配置执行。

2. 依据负载控制电流

Ezi-SERVO II EtherCAT 自动根据负载来控制电流。使电机和驱动器

的发热率降至最低 ,这样也能节约能源。

3. 闭环系统

Ezi-SERVO II EtherCAT 是一种创新的闭环步进电机与控制器,利用安装

在马达后面的高分辨率编码器不断监测马达轴的位置。编码器反馈功能

允许Ezi-SERVO II EtherCAT每25微秒更新当前马达轴位置。允许Ezi-SERVO II

EtherCAT 驱动器可补偿位置损失,确保精确的定位。

例如,由于突然的负载变化,传统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可能失去一个步

骤,产生定位错误。给最终用户带来很大的成本!

4. 提升电流 / 运行电流

通过设置提升电流参数可以提高加速/减速特性。

通过设置运行电流可以改善转矩。

5. 无增益调节

传统的伺服系统,为确保机器的性能,平滑度,位置误差及低伺服噪

声,需要调整伺服器的增益作为最初的关键步骤。即使系统采用自动

调整,系统安装后也需要手动调整,特别是多轴相互依赖时。

Ezi-SERVO II EtherCAT 结合步进电机特性,加上闭环运动控制算法的优

点,减少了传统闭环伺服系统增益调节的繁琐步骤。

这意味着Ezi-SERVO II EtherCAT针对应用进行了优化,并可立即使用!

Ezi-SERVO II EtherCAT 系统采用闭环步进电机控制的独特特性,消除了

这些繁琐的步骤,为工程师提供了高性能的伺服系统,而不会浪费安

装时间。 Ezi-SERVO II EtherCAT 特别适用于低刚度负载(例如,皮带

加了费用及安装的空间。

Ezi-SERVO II EtherCAT 即使在重载和高速情况下也表现异常!

以太网(100Mbps full-duplex)。Ezi-SERVO II EtherCAT 是EtherCAT 从模块。

支持配置位置,配置速度,复位等模式。

和皮带轮系统),传统伺服系统的惯量有时需要匹配齿轮箱,这样增

加了费用及安装的空间。

Ezi-SERVO II EtherCAT 即使在重载和高速情况下也表现异常!

6. 无抖动

传统的伺服电机,当超出其位置时,驱动器会试着用相反的方向来纠正,

特别是在高增益的应用中,这种叫“空振现象”,在系统中是十分普遍

的,因为静止摩擦力明显高于运行摩擦力。其解决方案是降低增益,但

精度会受到影响。此时可使用Ezi-SERVO II EtherCAT 运动控制系统!

Ezi-SERVO II EtherCAT 利用步进电机独特的特性,并将自身锁定到所需的

目标位置,消除空振。此功能在纳米技术制造,半导体制造,视觉系

统和喷墨打印等应用中特别有用。

7. 快速响应

类似于传统的步进电机,Ezi-SERVO II EtherCAT可以与指令脉冲同步,

从而提供快速的位置响应。当需要低速度稳定性和短距离内的快速运

动时,Ezi-SERVO II EtherCAT 就是最佳选择。

传统的伺服电机系统,由于对当前位置的不断监测,在下条指令输入

信号与结果之间有自然的延迟。因此需要等待时间直到稳定,我们称

之为“整定时间(Setting Time)”。

8. 高扭矩

与普通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相比, Ezi-SERVO II EtherCAT 运动控制系

统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高扭矩状态。这意味着 Ezi-SERVO II

EtherCAT 在100%的负载下连续运行而不会丢失位置。

与传统的微步进驱动器不同,Ezi-SERVO II EtherCAT由于其创新的最佳

电流相位控制,在高速运动期间利用持续的高转矩运行。

9. 高速度

Ezi-SERVO II EtherCAT 在高速运行时不会失去同步或定位误差。

Ezi-SERVO II EtherCAT连续监测当前位置的能力使得步进电机即使在

100%的负载条件下也能产生高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