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编个互为备用的程序让小弟学习学习。

楼主(2020-04-17):
哪位大神编个互为备用的程序让小弟学习学习。刚学啥都不会,教程上都是最简单的使用,都没涉及到程序。

求大神帮编个这个的程序:3台加药电机受液位控制,中液位时启动2台电机,一台为备用,每台电机每工作2小时后切换成备用。低液位时电机都停止工作。不管哪台电机故障后备用电机都可以投入使用。

网友A:
牛逼啊,牛逼啊,我佩服啊,求大哥带我啊

网友B:
低液位,常闭,接三个电机输出。中液位时,停掉C电机,A.B继续开,计时两个钟,到时间,停掉B,开C,再计时,到时间,停掉A,开,B,再计时,到时返回停掉C电机,哪一步,开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液位,常闭,接三个电机输出。中液位时,停掉C电机,A...

如果一号电机故障了呢,怎么自动切换2号,1号电机没修好前怎么让这个到设定时间也不停。修好后时间顺序就乱了,怎么让他自动开任意2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低液位,常闭,接三个电机...

故障期间不切换咯,故障解决,清除后,且切换时间够,再开始切换。运行中有故障,直接切换,等故障清除,且切换时间够,再切换回去。

楼主:
弄不出来。。。做的时候老是遇到切换时间停泵和开备用泵的时候冲突。。谁有这个程序呗,让参考参考。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不出来。。。做的时候老是遇到切换时间停泵和开备用泵的...

好吧,等我有空写个给你看看吧,这不算很难。

网友B:
利用赋值状态位,1.2是运行,3是停止。

中液位初始值分别位A=1,B=2,C=3。

每次时间到位,A+1=2,B+1=3(停机),C+1>3,然后赋值为1,启动。

故障发生,例如A故障了,就A=3(停机),B-1,C-1,变为1,2启动。

低液位就常闭接到各个电机输出前面。

电机只有当等于1或者2时才运行,为3,停止。

这样思路明白吗?我不太喜欢拿来主义的人,有时候多想想,动动脑子,办法总是有解决的方法的。也不一定按我的思路来,我只是理了下而已。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啦。

网友B:
有个注意项,中液位给初始值的时机,留给你调试的时候,自己慢慢发现吧,修改吧,得自己有思路,有想法,要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注意项,中液位给初始值的时机,留给你调试的时候,自...

昨天又重新编了一遍,搞了一天还是没搞定。。可能是我刚学的原因,PLC上面的指令什么的还不太会使用。好多地方写着写着就发现很难实现统一。不是想当伸手党,确实是自己搞不出来。。鼓捣三四天了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个注意项,中液位给初始...

你看看我给你的思路,能不能搞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个注意项,中液位给初始...

最好搞本编程手册,不懂的指令,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