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tcp协议与杰控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17):
今天试了下modbus tcp协议与杰控通讯,用的是合信PLC自带以太网口。I区可以监控状态。但是VD0/VD20/VD40/VD150都是一个温度数值,但是在杰控上只能读取VD0/VD20的数值,VD40和VD150读取不了是哪个位置设置错误吗?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

楼主:
长度设置200就出现上图通讯错误,设置50可以通讯(上图有),然后我把“开始地址”设150,能够通讯上但是读取不了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度设置200就出现上图通讯错误,设置50可以通讯(上图有),然后我把“开始地址”设150,能够通讯上但是读取不了数值

先用以太网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度设置200就出现上图通讯错误,设置50可以通讯(上图有),然后我把“开始地址”设150,能够通讯上但是读取不了数值

图片我看的不太清楚,是不是你程序只定义了几个寄存器?还是先用调试助手测试下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度设置200就出现上图通讯错误,设置50可以通讯(上图有),然后我把“开始地址”设150,能够通讯上但是读取不了数值

或者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也可以测试下PLC,看看你想读的寄存器能不能读取成功!

网友B:
看一下你是不是存储器位置算多了,多监测一些存储器地址

网友C:
小白请教一下,modbus tcp设备端参数设置时杰控组态这边的端口号怎么设置?

楼主:
感谢大家,调试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请教一下,modbus tcp设备端参数设置时杰控...

都是默认的502

网友D(2021-03-29):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调试成功了。

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为什么选modbus  西门子plc 有专用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