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LAN在输配电行业高中低压盘柜厂的应用

楼主(2020-04-18):
        请教各位老师,EPLAN在配电柜盘柜厂中应用多吗?配电柜中有些符号,EPLAN部件库里都没有,大家是通过宏替代还是新建符号解决?
    (从我接触的皮毛觉得电力行业的规范与IEC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多的)

网友A:
这个确实应用很多,有个PANREL 的软件专门为柜子而作的,为了3d设计

可能符号库没有选择,电力行业这个确实我们这边很少见,但是做一下柜里铜牌设计还是很不错,就是大柜的那种大的铜牌。好像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应用很多,有个PANREL 的软件专门为柜子而...

好嘞,谢谢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