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松下伺服电机频繁出现14.1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18):
老是会出现,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求大神支招,在线等

网友A:
这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之前遇到过,驱动器断电再上电都消除不掉报警,把UVW动力插头拔掉还是消除不掉,跟供应商上海会通电话沟通,他们教我们改过几个参数,也不行,我们只能寄给他们进行维修,他们帮助检测了,是驱动器里面的硬件烧坏了。

网友B:
具体得可以去上海会通官网看下!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