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只有正转,没有反转

楼主(2020-04-18):
请问各位高手,厂里的变频器(共直流母线)所带辊道电机,这几天出现只有正转,没有反转的现象,请问该如何检查处理,在线等?

楼主:
VACON NXI系列

网友A:
反转指令信号没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是不是,设置了禁止反转

网友C:
控制反转的信号线掉了吧!或者查看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吧!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了禁止反转

网友E:
 反转的条件不满足  内部参数设置变动了,外部接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F:
参数是否变更过?反转命令是否给出?

网友G:
你按照变频器的接线图,之后参数调整就完事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楼主:
各位,可能我没说明白,是总线控制,PLC程序控制正反转,程序没问题,现在也考虑是参数出问题了,咨询过VACON技术热线,回复说正反转没有参数(总线控制模式下),所以不存在接线问题,参数也没人动过,不知道该看那个参数。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可能我没说明白,是总线控制,PLC程序控制正反转...

程序如果没有变过,程序自己不会出问题的,这种情况多数是外部硬件问题,变频器问题也有可能,如果有多余的变频器配件,更换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手动控制输入一个反转信号到PLC,检测这时PLC输出到现场电机的控制信号:确认1、是否有信号输出2、电机是否实现了反转,如果上述两条都实现了,那么就是PLC上位机有问题。

网友K(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L(2020-07-02):
根据描述,以前是好的,如果程序没动过,参数没改过,建议检查整个反转控制回路:按钮,中继,接线端子的紧固情况

网友M:
应该是控制正反转的那路线断了,所以只能正传(断开时为正传),还是检查一下线路吧,看反转时线路有没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