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信捷xd5e网口通讯

楼主(2020-04-18):
mcgs与信捷xd5e网口通讯,组态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需要安装信捷的驱动版本  我的西门子1200 其实操作方法都是差不多。只是驱动不一样的

填写好远程和本地的地址即可

网友B:
信捷网口应该支持Modbus TCP,可先选择通用TCP/IP父设备、再选择莫迪康Modbus TCP子设备,进而完成设备组态,然后参考其手册建立变量、组态画面。

网友B:
说说步骤吧:
1、新建一个通用TCPIP父设备以及Modbus TCP子设备:

网友B:
2、设备好通用TCPIP父设备通信参数,这里本地IP和远程IP均为电脑IP地址,主要是为了后续使用相关调试助手测试触摸屏工程方便,实际中的IP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网友B:
3、莫迪康Modbus TCP子设备参数设置如下,并建立1路保持寄存器,寄存器编号为40001,如下所示:

网友B:
4、新建画面,使用标签文本,字符串修改为#####,如下所示:

网友B:
5、双击新建的标签文本,勾选按钮输入、显示输出:

网友B:
6、显示输出中输出值类型选择数值量输出,变量输入Rx40001:

网友B:
7、按钮输入中输入值类型选择数质量输入、变量输入Rx40001:

网友B:
8、点击检查并确认,完成一个保持寄存器的读和写:

网友B:
9、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新建一路保持寄存器:

网友B:
10、连接参数设置为:

网友B:
11、MCGSE开始仿真:

网友B:
12、MCGSE仿真、Modbus Slave监控如下:

网友B:
13、Modbus Slave上修改寄存器数据为1111,MCGS上监控为1111:

网友B:
14、MCGSE上输入数据如下,Modbus Slave上得到亦为MCGSE输入的数据:

网友B:
15、以上有关MCGSE做Modbus TCP客户端组态、设置、仿真测试已然完成。有关信捷XDTE做Modbus TCP服务器设置较为容易,这里不再列出,楼主亦可参考信捷相关文档。

网友C(2021-12-17):
引用 网友B:
3、莫迪康Modbus TCP子设备参数设置如下,并建立1路保持寄存器,寄存器编号为40001,如下所示:

这个40001就是PLC的寄存器D1吗  那PLC的保持继电器HD1地址又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