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EasyBuilder软件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20-04-19):
EasyBuilder软件在线模拟打开后,提示 Device No Response。我是通过以太网口连接的,正常上传下载没问题。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提示表明与PLC连接有问题。检查与PLC连线以及软件设置。

网友B:
画面部分地址可能有问题,未与PLC通讯上。

楼主:
plc是三菱的5U,都是默认的设置

网友C(2020-12-20):
与PLC连接设置的,有问题,全部排出就可以。

网友D:
plc是三菱的5U,都是默认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