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20-04-19):
有做过伺服转矩控制的大师吗?就是三菱5UPLC控制松下伺服打螺丝,先伺服走位置控制到打螺丝位置后切换到转矩控制在HMI上可设置扭矩大小,扭矩到达设定扭矩自动退回。有做过的朋友可以把程序资料发我邮箱:531439738@qq.com

网友A:
不建议使用普通伺服控制螺丝拧紧  有专用的拧紧控制器  拧紧工具

网友B:
扭矩控制和位置控制,这是两个模式,不允许同时使用,推荐可以使用两轴,一台伺服做扭矩控制,一台伺服做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