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幕求推荐,,

楼主(2020-04-19):
安全光幕有比较经济的品牌推荐麽?

网友A:
西克 品牌  还有就是欧姆龙品牌

网友B:
安全光幕是带有安全保护型的区域型检测传感器。一般分为安全等级2级和4级。安全光幕是有双回路输出的,即使光幕本身出故障,也能输出安全信号给上位控制器。由于双CPU控制,所以价格一般都比较贵,你可以找国产品牌问问,进口品牌,据我了解松下传感器价格还不错,你可以通过咨询一下。http://www.shhuitong.net/sensor.html

网友C:
西克、施迈赛、皮尔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