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20-04-19):
初学者请教大神们,200SMART PLC模拟量3输入,2输出,2路都是输出是给定速度,模拟量给定值,给定电压值,类型是float,范围是0-10V;3输入中2输入是速度的反馈值,模拟量反馈电压值,类型是float,范围是0-10V,还有一个输入是声音传感器反馈信号,类型是float,电压值,0-5V,自己做了一个,请大神们帮忙改正一下。还有就是模拟量是双字怎么可以用字节反馈出来0-10V。

网友A:
伙计,这个就是最简单的INT转Float,和Float转Int,然后再加个线性转化,刚入门就不用自己费劲吧唧的写,200积累到今天,你想要的功能,夸张点说99.999%都能找到现成的,你不如下个库程序,或者搜数据类型转换的教程,看一眼,总好过自己在这闭门造车

网友B(2020-10-13):
你都会写模拟量转换了。这个简单的转换到字节,也就是B,你能不会?我不信

网友C:
整数转浮点数,

浮点数转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