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EPSON机器人的通讯

楼主(2020-04-19):
EPSON 机器人 支持modbus TCP 功能,请问 是否能与海为带网口的PLC做 通讯?这样机器人就不用焊线 ,用硬连接的输入输出端口与PLC 做交互,直接用通讯来做 互锁,

网友A:
海为的PLC是可以支持MODBUS TCP通讯的。

网友B:
这个都是标准的,只需要参数一致,然后知道每个参数意义,看一下机器人端通信协议

网友C:
可以找相关的MODBUS tcp资料看看。

楼主:
机器人端的通信协议知道,是做从站,设置好了,请问然后在PLC这边要怎么设置呢,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可以看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