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表头LED数码管显示不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0):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表头LED数码管显示不正常怎么解决-文章来源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表头LED数码管显示不正常的原因其实无非就是:无供电电源(9V电压左右),显示板接触不良,LED数码管损坏,最坏的结果就是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表头显示芯片烧坏。其中较为常见的故障就是电源没电(供电变压器电源损坏、供电电路破损、连接不牢固接触不良等系列造成变频电源开机无显示),知道了主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一步步排查针对性解决:

1、重新连接电源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供电电压,接口要锁紧,避免出现短路或者是接触不良等现象产生。如下图

变频电源显示表头

2、利用万用表检测LED显示屏内部连接线,找出接触不良或者是短路的线路,并更换上高质量的电路连接线。

变频电源显示主板

交流变频电源显示表头

4、如果上述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有可能是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表头显示芯片坏了,建议尽快联系厂家维修,以免坏点进一步恶化。正常显示表头应该是如下图:

当然: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显示表头LED数码管显示有时处于不是很准确,这时不要着急,因为这种情况不属于显示表头损坏,这是可以进行校准,建议联系厂家协助完成或者跟厂家协商寄回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