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TON定时器怎么重复计时?

楼主(2020-04-20):
需要间隔1秒读一次数据,连续读5次,放到D1-D5 寄存器,

读到第6次,重新写数据到D1, 用TON 或者TP ST语言定时器怎么重复计时(计5秒后又从头开始)?

多谢。。。

网友A:
你说的这样的问题,不好分析,建议上传图片

网友B:
三菱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什么型号的?

FX3U

类似这个思路

TON_1(IN:=M0,PT:=T#5s,Q:=M1,ET:=TIM_1);

IF M1=TRUE THEN

IF TIM_1=T#1s THEN

   (*读数据到D1 ,每隔一秒*)

 END_IF;

 IF TIM_1=T#2s THEN

      (*读数据到D2 ,每隔一秒*)

 END_IF;

 IF TIM_1=T#3s THEN

       (*读数据到D3 ,每隔一秒*)

  END_IF;

   IF TIM_1=T#4s THEN

        (*读数据到D4 ,每隔一秒*)                          END_IF;

    IF TIM_1=T#5s THEN

       (*读数据到D5 ,每隔一秒*)

      (*复位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          END_IF;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