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20):
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CAD标注是必不可少的,在使用CAD标注功能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标注的参数了解不深或者使用不当,为此小编总结了关于CAD标注的相关问题以及解答方法,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修改了CAD标注样式后标注没有变?

标注的特性是由标注样式控制的,但在有些图纸中修改标注样式的参数后却发现标注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标注被单独修改过某些参数,这些参数就不再受标注样式的控制。

比如标注样式的字高设置是2.5,在图中使用此样式标注后,选中这些标注在特性面板(CTRL+1)中将字高修改成3,此时如果将标注样式的字高修改成5,这些标注的字高仍会是3,不会再跟随变化。

CAD软件中怎么知道标注的哪些参数被单独修改过呢?

标注有几十上百个参数,怎么能看看出来标注的哪个参数被单独修改过呢?

方法不止一种,比如修改标注样式的字高后,标注字高没有变,显然这个标注的字高是被单独修改过的,但这种方式无法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参数被单独修改过。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查询LI

输入LI,回车,选择一个标注,回车,就可以看到标注被修改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查询不像特性面板列出了标注的所有参数,而只是列出了CAD标注使用的标注样式,以及标注被修改过的参数。在CAD标注样式替代下面显示的就是标注被修改的参数,例如上图中的标注被单独修改过两个参数,DIMASZ就是标注箭头的大小,DIMTXT就是标注字高。

当然要想从查询信息知道标注哪些参数被修改,还需要了解标注的这些变量,记不住没有关系,可以到帮助的系统列表中去查看,常被修改的就那几种,看几次就记住了。在标注对话框也可以查看,高版本CAD标注对话框的提示信息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个参数对应的变量,如下图所示。

CAD软件如何清除CAD标注的这些替代参数?

之前手动通过特性面板或其他方式修改过标注的参数,后面再想修改这些参数,也只能通过手动的方式修改了,怎么能清除掉这些替代参数,恢复成由标注样式控制呢?

方法也挺简单的,CAD标注样式列表或标注样式管理器中将标注样式设置为当前样式,在菜单或命令面板中执行更新命令,再选中要调整的一个或多个标注即可,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的提示可以看出更新的命令是-DIMSTYLE(标注样式),也就是CAD标注样式D命令的命令行模式,输入-DIMSTYLE后回车,恢复R选项等同于更新的操作,只是在命令行操作比较麻烦,输入R回车后还需要再回车确认一次才能选择标注。

CAD软件中为什么测量值跟图中标注值不一样?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图纸不是1:1或精确绘制的,因此人为地修改了标注尺寸。

测量值是当前图面上绘制的尺寸,但标注尺寸则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的。修改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修改尺寸的值

相当于用一个输入的文字替代了标注的测量值,这种情况常见于非精确绘图,图形有少量误差,于是人为修改一下尺寸值。

如果是手动修改的标注值,在特性面板(CTRL+1)或查询LI都可以看出来,如下图所示。

另一种是修改了CAD标注或标注样式的线性比例(或称测量单位比例)

当图形不是按照1:1绘制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标注的比例,让标注值等于实际尺寸。这个比例在标注样式中叫测量单位比例,在特性面板中叫线性比例,变量是DIMLFAC

其实要判断哪种情况也很简单,首先查看一下此标注用的CAD标注样式,然后将这种标注样式设置为当前,在图面上标注一个尺寸,看看新创建的标注是跟测量值相同,还是跟图面的标注类似,按一定比例缩小或放大了,如果新标注跟测量值是相同的,则说明图中CAD标注独自调整了比例(可以用前面说的查询LI方法查看),如果新标注也跟测量值不同,则是b标注样式中设置了测量单位比例(或者修改了变量DIMLFAC

如果图纸绘制不精确,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处理了,要么重画,要么将错就错了。如果图纸是修改了测量单位比例,说明不是11绘图,怎么处理就看你后续的需要了,你如果想恢复成11,那就缩放图纸,将标注样式的比例改回1;如果不想大动的话,那就按照图中的比例继续绘图和标注吧。

以上就是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遇到的关于CAD标注以及标注样式的几种问题以及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