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小车一键回中程序

楼主(2020-04-20):
求高手指点,我有个小车,行程两边有一个感应常开限位,中间位置没有限位,靠编码器的值来判定是否到了中间位置,求大神指点如何写一段自动回中间位置的梯形图。

  限位左I0.1,限位右I0.2,行程最长500mm.中间是250mm.中间位置已经找到比如i0.3.接触器前运行Q0.1,后运行Q0.2.!操作台上给个I0.5的按钮信号,无论车停在那个位置按下I0.5就能自动回中。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值类型还是编码器类型的?还有行车左右极限位最好使用常闭型限位开关,以免断线出现问题,最好再加一个原点传感器,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每次断电之后行车需要回零,这样编码器才能正确反馈行车当前位置,只要编码器能正常反馈行车位置,在任何位置回中间位置都不是难事

网友B:
自动回中可以做成原点回归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值类型还是编码器类型的?还有行车左右极限位最好使用常闭型限位开关,以免断线出现问题,最好再加一个原点传感器,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每次断电之后行车需要回零,这样编码器才能正确反馈行车当前位置,只要编码器能正常反馈行车位置,在任何位置回中间位置都不是难事

按照现有情况,程序咋写呀。。回中,拜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值类型还是编码器类型的?还有行车左右极限位最好使用常闭型限位开关,以免断线出现问题,最好再加一个原点传感器,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每次断电之后行车需要回零,这样编码器才能正确反馈行车当前位置,只要编码器能正常反馈行车位置,在任何位置回中间位置都不是难事     内容的回复:按照现有情况,程序咋写呀。。回中,拜托了🙏

编码器是多圈的,809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回中可以做成原点回归模式。

怎么搞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rquang 自动回中可以做成原点回归...

用高速计数器,进行接收脉冲数,但是需要计算一个脉冲是多少毫米,进行换算,这就知道500mm是多少脉冲了

接下了就是程序上进行比较,然后输出了

网友D(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编码器是绝对值类型还是编码器类型的?还有行车左右极限位最好使用常闭型限位开关,以免断线出现问题,最好再加一个原点传感器,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每次断电之后行车需要回零,这样编码器才能正确反馈行车当前位置,只要编码器能正常反馈行车位置,在任何位置回中间位置都不是难事     内容的回复:按照现有情况,程序咋写呀。。回中,拜托了🙏     内容的回复:编码器是多圈的,8096 .

嗯,809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自动回中可以做成原点回归...-------------------------用高速计数器,进行接收脉冲数,但是需要计算一个脉冲是多少毫米,进行换算,这就知道500mm是多少脉冲了接下了就是程序上进行比较,然后输出了

8096个脉冲一圈

楼主:
1..另外请教下,starter  做好后如何植入/集成到step7里面。。路过的大神进来指点下呗!

2..网上搜索的教程说是安装Drive-ES就可以植入,但苦于没找到这个软件。如果有麻烦各路大神给之路,那里能下载,小弟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