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计量校准分享示例赢礼品

楼主(2020-04-20):
安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在过程工业中, 对于适度、压力、流量等测量精度在不断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配备现场校准设备、建立企业自己的校准实验室,对测试仪表进行校准。

在您的工作环境中,是否也接触到计量校准的应用和仪器呢?

我们此次做一个有意思的有奖分享, 活动参与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1.分享您生活或者工作中在温度、压力、热工以及电参数方面的计量校准的示例,必须是原创图片哦。

-可以是计量校准相关的产品图片

-可以是计量校准在工作中的应用图片

-可以是计量校准在生活中的应用图片

2.前100 有效的图片分享可随机获得以下礼品一份,活动结果将在活动结束后的十天内在工控论坛中进行公示。

奖品:华为小音箱, 加湿器、多功能数据线、小米签字笔

参与方式:

  1. 跟帖参与(完整案例跟帖回复);

  2. 活动时间2020421日至2020428

  3.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福禄克计量校准所有

网友A:
名额有限,时间有限,先分享先得礼品哦

网友B:
直流充电桩电能表

网友C:
器性能检测系统

网友D:
调整液变,分别找了几个点,然后进行变送器的调整调整,来保证测量参数的正确

网友E:
上面是骨料计量和湿度计量,由PLC采集放大信号。

网友F:
各种测试温度的工具,最后都通过下面这支温度计来人工校准(+-2度的数据都可以接受);用于生产,实验中的加热,电机温升测试

网友G:
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计量校准

1、标准对互感电力器的传递过电压计量校准的要求

GIS用互感器传递过电压试验线路如图1所示。

1 GIS用互感器传递过电压试验线路

传递过电压U2应在开路的二次端子上测量,通过50Ω同轴电缆连接输入阻抗为50Ω且带宽不低于100MHz的示波器读取峰值。当被测互感器有多个二次绕组时,应一次对每一个二次绕组进行测量,在二次绕组具有中间抽头时,只需在绕组满匝数对应的出头上进行测量。

利用示波器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问题

TDS3012B的示波器如图2所示。

2  TDS3012B的示波器

利用示波器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问题:

1) 对应的冲击波发生器产生的波形过低,且使用不方便;

2) 高压试验室的干扰和噪声复杂,其水平有時超过5伏;

3) 输入阻抗为50Ω且带宽不低于100MHz的示波器的测量难。

利用示波器的输入阻抗1MΩ测量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可能性

TDS3012B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1MΩ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50Ω测量关系。

1)TDS3012B示波器的输入阻抗1M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如图3.1。

   图片8.png3.1   输入阻抗1M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

TDS3012B示波器的输入阻抗1M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为500mV。

2)TDS3012B示波器的输入阻抗50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如图3.2

3.2    输入阻抗50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

TDS3012B示波器的输入阻抗50Ω時,测量5伏校正信号为50mV。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1MΩ测量5伏校正信号的值约为输入阻抗5Ω测

5伏校正信号的值10倍。

4   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计量校准现场验证

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现场照片如图4.1所示。

4.1  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现场照片

输入阻抗50Ω時,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结果如图4.2所示。

4.2    输入阻抗50Ω時,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结果

输入阻抗1MΩ時,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结果如图4.3所示。

4.3  输入阻抗1MΩ時,测量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结果

输入阻抗1MΩ時,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值约为输入阻抗50Ω時,

计量校准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值10倍。

5  结 论

1) 本文提出基于示波器的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计量校准方法,符合GB 20840.1-2010互感器标准,有效可行。

2) 该测量方法能扩展,应用于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数字测量系统。

3) 该计量校准方法能扩展,应用于变电站的VFTO传递电压的监测。

4) 使用该计量校准方法,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测量次数大于十次,才能保证测不确定度的要求。

网友H:
机器视觉分选矿石前期,进行静态图像分析、光源色谱分析、温度测量、反射率测试等

网友B:
收到加湿器,棒棒哒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上面是骨料计量和湿度计量,由PLC采集放大信号。

相抵 ,搅拌站的啊!第一份工作就是生产搅拌站公司电工0、0